同步SLAVEFIFO模式传输时的问题

楼主(2013-11-22):
用FPGA控制CY7C68013的时候,发现在使用同步SLAVEFIFO模式传输时,
从FPGA往USB写数据,FD[15..0]这几个脚的逻辑电压比较低,
逻辑为1的脚只有1.5V,达不到2.V,逻辑为0的脚有20mV左右。
PC端读出来的数据全是0。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楼主:
这个芯片在高速模式下,数据端口需要多大的驱动电流?

网友A:
管脚配置的时候全配置成默认的2.5V

网友B:
不知道你的速度能传多快?

楼主:
如果是硬件IP模块单独测试一直不停读写的话,基本上稳定在44MB/S。

网友B:
那还行啊

楼主:
加入到NIOS系统之后用DMA核控制读写的话读写速度一般就只有36M/S了

网友C:
难道其他就不行吗

楼主:
以后加上其他模块的控制这个速度可能还要慢一些,不过这个速度也能满足系统的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其他就不行吗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个BUG,我配置的时候虽然选的是2.5V,但是实际上我电路供的是3.3V的。其他电压还没试过。

网友D:
我觉得是BUG吧,

楼主:
嗯,知道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