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C语言定义数组

楼主(2013-11-22):
(无正文)

网友A:
unsigned char xdata init_data[300];
前提是你的单片机至少有300字节的ram

网友B:
unsigned char code xdata init_data[300];这样应该可以,加了关键字code后,数组会保存到FLASH中 不过加了code后这个数据只能被使用,不能被改变(前提是你的单片机有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 xdata init_data[300];
前提是你的单片机至少有300字节的ram

请问你的xdata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加了它就可以扩展到300,数组的值是否可以任意的修改?

楼主:
另外说明下我用的单片机型号是AT89S52

网友C:
"unsigned char code xdata init_data[300];这样应该可以"

可以吗
到底是定义在code区还是xdata区呢

AT89S52总共才256字节RAM,定义300字节变量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表格了

网友D:
我觉得问题问的就不清不楚的

网友A:
"unsigned char code xdata init_data[300];这样应该可以"

可以吗
到底是定义在code区还是xdata区呢

AT89S52总共才256字节RAM,定义300字节变量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表格了

既然这样,估计你得外扩ram了吧。。。

楼主:
定义unsigned char xdata init_data[300];是可以的,编译也通过了,但使用的时候不行。我想定义300是因为用它来存储260个左右的uchar数据,这些数据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是可以进行更新的,请高手指教该如何解决。
另外刚有说用外扩RAM的,请详细说下可以吗?

网友A:
另外刚有说用外扩RAM的,请详细说下可以吗?

建议还是换单片机吧。。。很多增强型51单片机都自带外扩ram的

说实话51外扩ram我也没用过,如果不够都直接换单片机的,不好意思

或者你自己看一下at89s52的pdf,看有没有介绍

楼主:
我的这个AT89S52本身就是增强型的,但我EA端接了高电平,用的是内部闪存。如果我把EA接地,那么会有什么影响,存储的空间是否会增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AT89S52本身就是增强型的,但我EA端接了高电平,用的是内部闪存。如果我把EA接地,那么会有什么影 ...

EA只是选择内部或外部ROM的管脚。

定义这么多数组变量,要有足够的RAM才行。

网友F:
如果把EA接地就要用外部程序存贮器,太麻烦了不如换AT89S53(12k程序存贮器)管脚兼容AT89S52(8k程序存贮器).

网友F:
还有w78e516ddg(64k程序存贮器)管脚兼容AT89S52(8k程序存贮器).

网友G:
首先你要保证你用的单片机有这么大的RAM

网友H:
楼上说的有道理,硬件上没有,软件上还从何说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