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驱动

楼主(2013-11-22):
从网上买了一块艾曼工作室的68013A+CPLD的开发板, 安装“cy3684_ez_usb_fx2lp_development_kit_15.exe”了开发包后,单板连接PC,使用“VID_04B4与PID_8613”可以找到驱动CYUSB,但是使用自己定义的VID与PID,找不到驱动

网友A:
怎样指向默认的驱动CYUSB?

网友B:
使用自己的VID和PID,肯定是找不到驱动的,你可以试着修改一下INF文件。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无论自己写怎样的firmware,只有使用的VID与PID是CYPRESS的VID与PID,是不是都可以使用默认驱动程序CYUSB?

网友C:
什么意思?没看懂

楼主:
例如:VID_04B4与PID_8613

网友C:
只要VID和PID是一个值,如VID_04B4与PID_8613,肯定用的是默认的驱动程序。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