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等于安装了EZUSB的驱动?

楼主(2013-11-22):
我把软件包CySuiteUSB_3_4_2_B163.exe也安装了,是不是等于安装了EZUSB的驱动?

网友A:
好像是吧

楼主:
那固件(VID_0547&PID_1002)下载到68013后,却不能加载EZUSB驱动,不知道怎样处理?

网友B:
这是因为INF文件中没有对应硬件的PID和PID,所以不能加载驱动程序。

楼主:
拿这个该怎么办啊

网友B:
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修改INF文件中的硬件信息,使之和固件VID_0547&PID_1002相同就可以了 。

网友C:
楼上正解,很简单的,楼主不要害怕

楼主:
好,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