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延时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3-11-22):
问下一个NOP()是延时多久,怎么计算的

楼主:
还有88F54这款芯片为什么不支持NOP延时了

楼主:
有什么设置问题吗

网友A:
就是汇编NOP指令了。
和芯片没有关系,看看KEIL的帮助,要包含一个H文件。

网友B:
#include “intrins.h”

LZ可以善用KEIL help 这样更快

网友C:
51里面是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D:
这个延迟时间可以通过KEIL软件 准确debug 出来的?

楼主:
好的,我try一下

楼主:
结贴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