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433M发射模块参数确定

楼主(2013-11-22):
请问各位大神,有人知道433M发射模块参数L1、L2、C1、C2、R1、R2的值具体是多少吗?或者有没有其他原理图可以让我参考呀,万分感谢!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d2650720482fb4daa58d4b47.html
这里就有电路图了。不过复杂些哦

网友B(2014-12-18):
模块厂家不提供吗

网友C(2015-03-14):
433M315M电容电感参数都不一样

网友D:
这个电路的频率由声表滤波器决定,C1可以微调频率;C2根据天线参数,进行匹配调整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