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WIN的仿真器支持uV4了吗?

楼主(2013-11-22):
MEGAWIN的仿真器支持uV4了吗?

网友A:
应该可以直接用吧,纯猜测

网友B:
支持了吧, 不过Keil 在V4 的Debug / Peripherals 做了些调整, 要注意下

网友C:
目前用 uV4 的人估计不多...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支持,V4好像只增加了ARM和改变了一些界面吧

网友C:
" http://www.megawin.com.tw/megawin_CH/D_Download.asp "

还真支持了 , 有看到 " Megawin_uv4.cdb "

网友E:
尝试了一下,在安装的时候,要选keil的安装目录,如果只安装的uv4,安装程序是找不到keil的应用程序的。

网友E:
然后把uv3同时装上,需要把uv4的一些文件覆盖,相当于降级,仿真程序才可以检测到keil的目录,可以安装。

网友B:
对,试验在uv3下仿真,可以。
然后在UV4下仿真,也可以。
只是跑了一下程序,看了一下一些变量,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F:
支持K4,不过有BUG,多仿真几次,就会让K4崩溃。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支持K4,不过有BUG,多仿真几次,就会让K4崩溃。

一直在用megawin的仿真器在keil4下仿真,没遇过keil4崩溃的

网友C:
我倒是有一个51的仿真器在keil4下仿真崩溃过

网友G:
支持UV4,只要设置好没有问题

楼主:
哦,我OUT了,结贴闪人

网友H(2015-01-11):
可以 刚调试通过

网友I(2015-02-10):
已经可以

网友I:
有什么需要请联系笙泉总代--路必康电子,提供技术支持,黎先生:15013690251,QQ:2678807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