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输入电源杂讯太高, 该如何滤除

楼主(2013-11-22):
一个安防设备所使用的板子, 使用由主设备供应的24V DC电源, 控制板上再使用MC34063转换成5V供板底使用(工作电流不超过100mA).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由主设备过来的24V DC的杂讯很高, 会有10V左右, 而MC34063电路似乎没有办法将这些杂讯滤除, 因此经常让板底的CPU死机, 电源电路该加的滤波电容都加大了(1000uF), 但是效果不大.

尝试过换成7805, 输出5V上的杂讯还是很大.

这些杂讯是由其他装置的DC马达所产生的,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该装置, 只能减少自己被干扰的情况, 请问一下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这些是24V DC电源上的杂讯, 每一格是5V单位.

网友A:
如果能换建议换个隔离电源,不能就在电源输入端加个大的共模电感,后面采用共模和π试试滤波,试试

网友B:
建议串个电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换建议换个隔离电源,不能就在电源输入端加个大的共模电感,后面采用共模和π试试滤波,试试 ...

请问电感该如何选择呢? 我有再加上TT型滤波, 但是效果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串个电感试试

请问电感该如何选择呢? 我有再加上TT型滤波, 但是效果不大

网友C:
换个CPU品牌。

网友D:
在CPU旁边加104,103或102试试

或者用隔离的DCDC

网友E:
用一个XC6701 就可以了,直接滤除传导性文波。
或者把电源降到6V,再用小电压LDO来做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一个XC6701 就可以了,直接滤除传导性文波。
或者把电源降到6V,再用小电压LDO来做稳压。 ...

XC6701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跟其他的稳压IC有什么不同吗? 我看了资料, 我需要输出500mA左右的电流, 这一颗似乎小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就沒人提RC滤波,10Vpp的杂讯靠电感够能滤波吗!)
主设备过来的24V DC,先RC滤波再给MC34036,要牺牲一点 ...

试过了, 没什么效果

网友G:
这个是地线的干扰。看一看怎样割地线吧。

网友H:
这个要用电感才能隔离。

网友H:
正和负都要接电感,或用共模电感

网友I:
输入部分电源端用一穿心电容(0.1uf/50v)+磁珠(注意阻抗曲线)串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地线的干扰。看一看怎样割地线吧。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和负都要接电感,或用共模电感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输入部分电源端用一穿心电容(0.1uf/50v)+磁珠(注意阻抗曲线)串接即可。

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