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ypedef用法?

楼主(2013-11-22):
请问我可以这样来声明类型嘛——typedef unsigned char  ubyte,uchar ,uint8,u8;

在编译器里这样写不会报错或出警告,而在资料总就是找不到有这样定义的。

网友A:
检测你这条语句是否正确,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去编译一下呗......不过貌似是正确的....

网友B:
测试过了
KEIL C51 OK
KEIL MDK OK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
我测试的也是OK的,只是没有找到相关的介绍,所以心里没底。

网友C:
type define 定义一种内容相似的组合,比如你有无数个按键需要处理,每个按键都有ON/OFF 消抖寄存器,那么定义一个这样的类型可以简化内存定义、使结构更清晰。
例如: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ONTIME;
        unsigned char          OFFTIME;
}tKEY;

tKEY KEY1;
tKEY KEY2;
tKEY KEY3;
tKEY KEY4;
tKEY KEY5;
.........

使用的时候,和普通的结构一样:
if (++KEY1.ONTIME>10)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