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有问题吗?

楼主(2013-11-22):
  • void test_fun(void)
  • {
  • char a[10];
  • // 指针b指到数组a 顶端的下一个 byte
  • //
  • char*b=a+10
  • //将数组 a的每个元素设为100
  • //
  • do
  • {
  • b--;
  • b[0]=100;
  • } while(b>=a);
  • }

p先不管程序的用途,这个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A:
我试一下。。。

楼主:
嗯,坐等答案

网友B:
我运行了楼主的程序其结果如下图所示。。。

网友B:
楼主你运行的结果就是将数组a赋值成100(十进制)

网友C:
乍看这下是没什么问题,但这个函数中要一执行很可能就会死机。

楼主:
除了char*b=a+10这句后面应该有分号,别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有个简单的逻辑错误,当b一直减到a时,因为while循环的条件是b>=a,所以最后一次进入循环时b会等于
(a-1)当把数组a开头的上一个元素设为100会发生什么事呢~~~

楼主:
乍一看还真是看不出来,看看楼上的分析,真是长见识,学习了。这是个程序的bug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多谢大家

网友E:
这个还真看不出来是干嘛用的。

网友E: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看看大家能给出什么优化代码么

网友F:
木看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