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3-11-23):
大家帮我看看,我觉得这个偏置电流不是方向反了就是多余,你们说呢?我想了好久,隔了1个月,又看到这里,还是这么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射极电流受开关切換为不恆定,为了抵消及補償这現象。

原来是这样。
不过我注意到,仅仅是开关在A2的正口和负口转换的中间瞬时时,可能造成A1的总基极输出电流波动,稳定时 任何开关状态下,电流都是恒定的。
前辈不要怪我死缠烂打哈,我还是不太理解得到:这个恒定的偏置电流IBO对波动的抑制过程

楼主:
今天查阅了70年代的iEEE和patents**,还有AD561(唯一发现有这个偏置电流存在,但是A1出口,BJT基极都不一样,完全两种电路)发现都没有类似IBO偏置的存在,找阎石的参考书又不全,现有的又都没有讲述这种电路。于是我个人结论:可能是画错了
决定就此打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呢,作为晚辈谢谢前辈的肯定和热心。
不过呢前辈,不对啊,你发的就是我4楼说的AD561的内部结构啊,它和1楼的图是有差别的,不是少不少画Rc的问题,实际上原图的多发射极结构很完整,不需要Rc。故属于两种图。
我还是**我的意见,倘若书上那样画的话,偏置电流 就多此一举了。

网友B:
LS同学对技术的刻苦钻研,在现在浮噪的社会中,极其罕见,俺喜欢。

在《图10.11》 a图 中,只有加上最后一位,才能合成理论上的总电流之和,这点没错吧。。。

当然,如想提高DAC位数,将此位电路再按R-2R阶梯网络细分下去即可,在理论上得到证明。

b图 中,只是将最后一位不用DAC信号控制的网络,画成偏流型式而已(在实际的IC电路中,可能确实需要微量的偏置电流)。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比如一个10位的DAC,分辩率为1024,而实际转换值为0-1023,永远比最大满刻度值少一位,就是因为实际电路中少了你说的那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