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种类似PTC的器件可以完成过流保护

楼主(2013-11-23):
比如正常工作电流 0.4A 阻抗为几个欧姆,但出现一些瞬间负载波动时如导致电流为0.5A阻抗瞬间会变成几十甚至上百欧姆。当电流正常时又恢复几个欧姆。响应时间尽量快,最好到毫秒以下。

网友A:
应该寻求一种方案而不是元件

网友B:
参考桓流源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电工兄弟
是在原电路上发现类似问题,想探寻是否有最简方案,阻塞但不阻断电流,类似3楼维持恒流概念。
改电路确实选择会更多,如检测跳变峰值可启动MOSFET切换串入电阻。。。。。
但不能电感,用电感抑制方式会影响我的输出电路电抗。

网友C(2014-08-17):
呵呵  PTC  能 完成的 事情 为什么 还要 搞一堆  电路呢

不过 正常 保持 电流 0.4  A  就要求 0.5  A  保护 ,  也只有 用其他 的 方案 的  PTC  和 fuse  都不能 做到这个

相信 楼主 只是 举个 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