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官方下载的M058S的库函数说明文档是空的

楼主(2013-11-23):
权限不够,提示文件太大,无法上传

这里打开后有个Document中的.chm文件

网友A:
在该文件上按右键, 属性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该文件上按右键, 属性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请问如何修改呢?

网友A:
我原本也是无**常显示, 后来属性里面有一个解除封锁的选项取消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本也是无**常显示, 后来属性里面有一个解除封锁的选项取消后就可以了. ...

谢谢楼上的了,解除锁定就好了。

网友B:
解除封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除封锁?

对的,解除锁定就好了

网友B(2013-12-23):
引用 楼主:
对的,解除锁定就好了

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以前没遇到过,看来我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