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科星F107开发板学习笔记第二十二章 读取温湿度DTH11

楼主(2013-11-23):
打开板子资料工程《科星F107开发板应用篇之读取温湿度传感器DHT11》
                                                通过串口显示
这里我们主要看一下和温湿度传感器DHT11的数据读写有关的函数,主要就是用IO和一定的延时模拟前面的数据传输时序。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系统时钟配置函数  通过不同的定义 来选择不同的主频 这里设置是72m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打开功能时钟
  USART_CONFI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LED灯控制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读取DHT11的IO口PD7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7);
  if (SysTick_Config(72))//配置 点滴时钟的频率  时间间隔1us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前面这些初始化函数我们不再讲解,前面相关笔记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希望大家能循序渐进的学习。
我们主要看一下 读取温湿度的函数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进入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
{
        u8 buf[5];
        u8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这就是读取一次数据的过程:
其实就是实现了前面读取数据的时序图,我们这里简要通过前面的图和程序说一下整个流程

1 MCU拉低数据线>18ms 然后拉高20-40US 这里就是函数
    DHT11_Rst();做的事情,进入函数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IO_OUT();         //SET OUTPUT
    DHT11_DQ_SET(0);         //拉低DQ
    delay(20000);            //拉低至少18ms
    DHT11_DQ_SET(1);;         //DQ=1
    delay(30);             //主机拉高20~40us
}
2        DHT11如果已经准备好 则会响应,首先拉低80us再拉高80us数据线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检测到DHT11的存在,就是程序后面的函数if(DHT11_Check()==0) 进入函数
     u8 DHT11_Check(void)
{
        u8 retry=0;
        DHT11_IO_IN();//SET INPUT
    while (READ_DHT11_DQ()&&retry<100)//DHT11会拉低40~80us
        {
                retry++;
                delay(1);
        };
        if(retry>=1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READ_DHT11_DQ()&&retry<100)//DHT11拉低后会再次拉高40~80us
        {
                retry++;
                delay(1);
        };
        if(retry>=100)return 1;
        return 0;
}
   检测时序,是不是被拉低了80us左右,然后拉高了80us 如果是则DHT11存在 返回1 如果不是则DHT11不存在或者未准备好 返回0
  3  如果检测到DHT11正常响应,则随后就会收到DHT11返回的40bit,也就是5个字节,按照前面时序图描述的时序来判断每个bit是0还是1 也就是函数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进入函数
      u8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i,dat;
    dat=0;
     //DHT11_IO_IN();//SET INPUT
        for (i=0;i<8;i++)
        {
                   dat<<=1;
            dat|=DHT11_Read_Bit();
    }
    return dat;
}
读取一个字节 连续读取五次,我们看一下读取每个bit是怎么得到的,其实就是前面时序0和1的判断
u8 DHT11_Read_Bit(void)
{
        u8 retry=0;

        while(READ_DHT11_DQ()&&retry<100)//等待变为低电平
        {
                retry++;
                delay(1);
        }
        retry=0;
        while(!READ_DHT11_DQ()&&retry<100)//等待变高电平
        {
                retry++;
                delay(1);
        }
        delay(40);//等待40us
        if(READ_DHT11_DQ())return 1;
        else return 0;
}
通过前面的图4 图5 我们可以知道,DHT11传输bit的时序是
   0 拉低50us 拉高26-28us
   1 拉低50us 拉高70us
程序就是在判断此时序,等待拉低==等待拉高=然后延时40us
如果是0 则已经过了28us 数据进入下一bit的间隙拉低了数据
如果是1 还未倒带80us 数据为高
所以根据此时序可以判断该bit的高低。
Ok这样连续读40bit就得到了我们的数据。前四个字节是温湿度,最后一个字节是前四个字节的校验和。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温湿度的读取

一些函数的注解:
   因为数据是单线传输,所以存在输出输入的切换,我们这里看一下相关的几个有关IO不同初始化和操作的函数
   DHT11_IO_OUT(); 设置为推免输出
   #define DHT11_IO_OUT() {GPIOD->CRL&=0X0FFFFFFF;GPIOD->CRL|=0X30000000;
DHT11_IO_IN()  设置为浮空输入
#define DHT11_IO_IN()  {GPIOD->CRL&=0X0FFFFFFF;GPIOD->CRL|=0X80000000;}
我们可以通过数据手册寄存器进行查看这里设置的是PD7,前面我们有专门文档讲解怎么通过寄存器查看我们要设置的功能,这里不在重复。
#define        DS18B20_DQ (1<<7)  //数据端口        PD7
#define DHT11_DQ_SET(x)   GPIOD->ODR=(GPIOD->ODR&~DS18B20_DQ)|(x ? DS18B20_DQ:0)            设置IO 高低
#define READ_DHT11_DQ()   ((GPIOD->IDR&(DS18B20_DQ))?1:0)//读取IO高低

调试信息:

楼主:
板子售价 统一158  学最有用的技术知识 一起创业

网友A:
板子很漂亮   有意思  楼主

网友A:
希望你的生意火起来      希望大家都能买到好的学习用的开发板   顶

网友B:
地板没有个靓照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