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乘法的问题

楼主(2013-11-23):
特简单的一个问题,昨天搞了半天,虽然最后采用其他的方法解决了,但是必须要把这个给弄明白......
unsigned long Tem;

Tem=4000*50;
和Tem=4000*3;

下载到程序里面运行,为啥第一个计算出来的值大的非常大,第二个算出来是正确的......这个怎么解释,注意我的Tem是32位变量。。。。

网友A:
感觉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B:
4000ul*50 感觉这样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应该还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C:
picc不指名类型的话按照int*int=int型计算,不会进行隐性转换,超过的丢弃。需要像楼上这样加L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c不指名类型的话按照int*int=int型计算,不会进行隐性转换,超过的丢弃。需要像楼上这样加L才可 ...

按照你的意思是需要这样Tem=(unsigned long)4000*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0ul*50 感觉这样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应该还是编译器的问题

为啥说是编译器问题???解释一下具体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编译器的问题。

可否解释一下???、

网友A:
不好解释。因为4000有符号数也是正的,所以不加应该也可以。不是编译器的问题解释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解释。因为4000有符号数也是正的,所以不加应该也可以。不是编译器的问题解释不通。 ...

我还把所有的写成0X0FA0*0X0032,以表示都是16位数据相乘,还有我把50改为30也出现错误,继续往下该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c不指名类型的话按照int*int=int型计算,不会进行隐性转换,超过的丢弃。需要像楼上这样加L才可 ...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可是有一个问题没有解释啊....超过int会丢掉,可是32位的高16位数据应该是0啊,结果不应该会超过65536啊.......可是我发现值非常大啊.....

网友D:
1、unsigned long int Tem=0;尽量写全了,否则各个编译器定义方法不一样,容易掉坑。
2、Tem=(unsigned long int)4000*50;尽量加上强制转换类型符
3、如果可以,可以再加上Volatile试试,这样可以防止代码结构混乱造成编译器优化时使用了中间变量造成错误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unsigned long int Tem=0;尽量写全了,否则各个编译器定义方法不一样,容易掉坑。
2、Tem=(unsigned lon ...

好的习惯可以避免很多基础的问题.....学习了。unsigned long long有这个存在么???这个是啥子??和unsigned long int一样么....

网友E:
计算溢出了,自动截断了
编译器是无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习惯可以避免很多基础的问题.....学习了。unsigned long long有这个存在么???这个是啥子??和uns ...

你从那冒出来的:unsigned long long,是不是下面就unsigned long long ago...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从那冒出来的:unsigned long long,是不是下面就unsigned long long ago...

不是我从哪里冒出来的啊,是前一个工程师里的程序里面的啊,理解了好久,都不知道这个是啥玩意啊,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计算溢出了,自动截断了
编译器是无辜的

可是有一点无法解释啊...既然截断了,高的16位数据应该是0吧,可是我发现结果非常大,远远超过了65536

网友E:
4000*50=200000=0x30d40
截断了应该等于0x0d40
如果不等于,只能看反汇编了

结果到底是多少呢

其实也没有必要追究了,因为你的程序本身就写的有问题,这是问题本质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00*50=200000=0x30d40
截断了应该等于0x0d40
如果不等于,只能看反汇编了

因为问题我已经采用其他方式解决了,所以没法再去还原了。我的显示屏只能显示6位的,我记得我显示的时候是除1000的,还有5位数据显示出来,貌似显示的是42986,前面的4是一定的,后面的4位有点模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值都是40000000以上啊........还有看汇编的时候,如何找到指定语句的汇编啊....不可能从头看到尾吧...

网友E:
刚才在同事的电脑上模拟了(就是PIC+MPLAB),结果就是0x0d40,符合标准C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在同事的电脑上模拟了(就是PIC+MPLAB),结果就是0x0d40,符合标准C的结果
...

难道是我的比较特殊??我也不纠结这个问题了,能否告知怎么看特定语句的汇编啊....

网友E:
通过这几天的帖子,感觉LZ的程序BUG颇多,还总是怀疑编译器有问题,这个态度有些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难道是我的比较特殊??我也不纠结这个问题了,能否告知怎么看特定语句的汇编啊.... ...

在编译之后,打开MPLAB的反汇编窗口,里面有对应的C代码和汇编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过这几天的帖子,感觉LZ的程序BUG颇多,还总是怀疑编译器有问题,这个态度有些问题
...

我从木有怀疑编译器的问题啊.....我只是想搞明白为啥???还有我知道怎么看特定语句的汇编了....乱点点出来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编译之后,打开MPLAB的反汇编窗口,里面有对应的C代码和汇编代码。

好吧....我乱点点出来了......:lol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从哪里冒出来的啊,是前一个工程师里的程序里面的啊,理解了好久,都不知道这个是啥玩意啊,如下图 ...

发言要有继承,不要突然冒出一句,搞的我以为自己打错字了。

在有一些编译器中确实有unsingen long long int这种写法,这种写法一般就等效于长整型。

PICC上,我没试过,不确定是否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言要有继承,不要突然冒出一句,搞的我以为自己打错字了。

额.....好吧.....以后注意...

网友B:
CCSC编译器有unsigned long long这种写法,其它不了解
MPLAB X编译环境下,软件仿真楼主的写法 感觉现实的值老是不正确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SC编译器有unsigned long long这种写法,其它不了解
MPLAB X编译环境下,软件仿真楼主的写法 感觉现实的 ...

你没有看我和他们讨论的过程么....我都已经知道原因了,你不知道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没有看我和他们讨论的过程么....我都已经知道原因了,你不知道么??? ...

其实你也没认真看我的 我指的事情跟你的不是一回事
我是在MPLAB X环境下PICC18编译器 软件仿真 变量值一直不对
对了  你找到为什么值变大的原因了?
理应是截断变小才是 变大是说不通的才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也没认真看我的 我指的事情跟你的不是一回事
我是在MPLAB X环境下PICC18编译器 软件仿真 变量值一 ...

变大多数是因为有隐形的强制类型转换错误造成的。

还有一些是因为代码让编译器错误的理解为可以使用中间变量来优化减小代码量,因为中间变量的代入造成计算错误。

网友D:
越复杂的代码书写技巧,阅读和修改的难度越大,出错的几率越大,出错后纠错的难度越大。

所以,我一向要求下面的工程师尽量写那种让人一目了然的代码,任何复杂的代码行都必须给我拆解成最小单元,否则代码审查不让通过。

IAR有一份针对汽车电子产品代码编写的规范,那是极其严格的书写规范,想啥任何的书写花招都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大多数是因为有隐形的强制类型转换错误造成的。

还有一些是因为代码让编译器错误的理解为可以使用中间 ...

好吧,虽然总觉得有点牵强....但是,主要的目的达到了,这个以后注意点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也没认真看我的 我指的事情跟你的不是一回事
我是在MPLAB X环境下PICC18编译器 软件仿真 变量值一 ...

变大和变小,这不是主要解决的,主要解决的是为啥会出错....以及自己以后需要注意的东西,当然能够解释为啥变大也最好了,楼上有版主的一个解答,总感觉有点牵强....但是至少可以给你一个向这方面考虑的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大和变小,这不是主要解决的,主要解决的是为啥会出错....以及自己以后需要注意的东西,当然能够解释为 ...

变小好理解 变大就不好理解了
如果你只需要搞懂变小或者解决问题
不需要搞清楚变大 那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C:
view->disassembly listing
或者view->program memory

网友F(2014-05-14):
刚在这个地方掉进坑里好久了,汗颜,用了PIC那么久居然现在才发现这个坑。
unsigned long int TEMP[6];
TEMP[1] = TMR1_Save_Ptr*1000*16/(SYS_CLOCK/1000);
死活TEMP[1]到了65536就上内不去。
后面才发现, TMR1_Save_Ptr定义为int的后,编译器编译时,计算结果是按int的形式强制进行转换计算的。
所以应该加上强制转换符
TEMP[1] = (unsigned long int)TMR1_Save_Ptr*1000*16/(SYS_CLOCK/1000);
数据计算类型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