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芯片写不正常

楼主(2013-11-23):
最近在做一个usb3.0的项目,用到cypress公司的cyusb3014这款芯片,我们采用fpga与cyusb3014芯片通过Synchronous slave fifo模式进行通信,按照手册上的时序图配置好fpga的读和写的时序,当pc通过control center发送数据到fpga,fpga可以正确的读到数据。但是当fpga写1024个字节数据到cyusb3014,发现标志FLAGB一直为高

楼主:
判断没有写满

网友A:
还有什么现象

楼主:
嗯,pc这端用control center读不到fpga写入的数据

网友B:
用的什么总线

楼主:
用的是32位总线

楼主:
cyusb3014芯片配置是用的官方代码,写地址用的00,读地址用的11,pclk是fpga给的60M的时钟。

网友C:
注意一点:写的时候rd必须无效

网友D:
我最近也在做USB3.0的课题,用CPLD与FX3通过synslave fifo将数据写入计算机,固件程序采用的是SDK中Synchronous slave fifo程序,上位机程序用streamer测试,GPIF接口选用SLAVE FIFO工作模式,写地址用00h,空满标志位用FLAGA,时钟为CPLD给的5M时钟。目前用streamer软件测试的时候上位机有时候能读到两个从CPLD传过来的数据包有时候能够读到几千个数据包,之后的数据包上位机便读不到,请问下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

网友E:
FLAGB是映射到你操作的那个线程吗?你得确认这点啊!!

楼主:
结贴了哈

楼主:
多谢大家,周末愉快啊

网友F:
USB的真没弄过…………

网友(2014-11-07):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也在做USB3.0的课题,用CPLD与FX3通过synslave fifo将数据写入计算机,固件程序采用的是SDK中Synchro ...

我也在做这个课题,能请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