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中断函数中调用一个长时间的延时,为什么不行?

楼主(2013-11-23):
中断函数中调用一个长时间的延时,为什么不行?

网友A:
怎么不行?

网友B:
谁说不行了

网友C:
行啊. 怎么不行啊.
不过可能会导致其它中断无法响应,如果你能承受的话那就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D:
怎么个不行法

网友E:
这个完全可以不过中断响应函数应该尽可能的写的短点,最好不要加太长的延时

网友F:
是可以的,但是延时函数必须小于再次进入该中断是时间。要不然就死了。

网友G:
跟延时函数/中断函数怎么写的有关,如果延时函数依赖于tick并且不支持中断嵌套,那就永远出不来了。

网友H:
如果又来了一个高优先级的中断肿么办

网友I:
不要在中断中用长延时啊,可以用其他办法实现同样的效果

网友J:
可以用的,但是最好别用!!要不用中断的意义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