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这种用库的方法对不对

楼主(2013-11-23):
这种用库的方法对不对

楼主:
还是应该这样加上global.h,define51.h的头文件,如果是加上头文件的为什么编译通不过

楼主:
用不用头文件的编译生成的代码code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加库的运算效率高?

网友B:
我也觉的生成的代码code 会更小

网友C:
使用浮点运算,必须加入浮点库 math.h

楼主:
加上math.h。正确的使用方法是不是如图所示的程序。但是编译生成的代码code=302.难道这个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编译不成功。

楼主:
算了,那就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