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的重新设置不起作用

楼主(2013-11-23):
EP2的重新设置不起作用

楼主:
CY68013, 双向端点,EP2的重新设置不起作用

楼主:
外部电路连接的EP2,TD_Init时设置EP2为IN,PC端访问正常

目前需要能够双向访问EP2

修改方法为PC端发特殊命令到firmware,然后FW重新初始化EP2为OUT,并返回相应的描述符,重新连接

问题是重新初始化后,PC端可以重新获取到EP2为OUT,却无法访问,所有的send都失败了

网友A:
不是还有其他的端点吗,EP4,6,8。为什么要只用EP2双向的?

楼主:
硬件设计的时候把地址线直接接地了...公司的开发板,非到万不得已不让改硬件,呵呵

网友B:
还是仔细检查一下固件程序吧。

网友C:
有一个方法可以试试,PC端发一个新的固件到芯片,然后复位目标板。下次要使用IN的时候,再发原来的固件。

网友D:
对,反正固件都是存在PC里面的,试试看吧。

楼主:
好的,多谢大家

楼主:
那就结贴了哈

网友E:
又是68013…………: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