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有详细的代码可以参考下吗?

楼主(2013-11-23):
我们写的是初始化完就不理。请问需要定时读下BASELINE或者DIFFERENT参数或者其他的参数以防止它死键恢复不过来吗?哪位高手有详细的代码可以参考下吗?跪求。。。

网友A:
先帮你顶一下,我也不会

网友B:
你把Sensor Autoreset 选项设置成 Enabled 试一下

网友C:
或者上传你的工程

楼主:
如何建呢?请说明下。。

网友D:
楼主用的是什么模块?

楼主:
有区别吗

网友D:
不管是CSA还是CSD,都可以点击该模块,然后点击右键,打开模块对应的数据手册,里面就有现成的参考程序啊。

网友E:
对,包括C语言的。

网友F:
没看懂lz说的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