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的和书上给的例子不一样

楼主(2013-11-23):
定时器溢出率怎么计算呢

网友A:
就是楼上的答案,不过有点笼统,具体看书

网友B:
如果是C语言写的,注意在定时器1模式的时候留出响应中断的时间

网友C:
为什么这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也想问啊

网友B:
汇编也要考虑,我说的有点歧义,汗一个

网友D:
TI溢出率=TI计数率/产生溢出所需的周期数

网友E:
如果是自动重载的话触发中断的同时会触发自动重载,而定时器1模式没有自动重载,所以你再次赋值的时候要注意留出一定的中断响应时间。

网友F:
这个中断的时间很短,应该不需要考虑吧

网友G:
一般还是采用自动重载模式的多吧

楼主:
我按照一本书上的计算方法算出来的和他的例题给的不一样,差个2倍,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F:
匹配寄存器什么作用?

网友H:
有的MCU的定时器是反着来计数的,

楼主:
有点晕,先结贴了

网友I:
什么单片机?各种单片机互不相同,不要死认书,要看数据手册。差2倍的时候要检查主频是否配置正确,预分频和后分频的设置是否正确,计数器本身不会差到这么多,一般错在上面3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