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 CY8C芯片的烧写工具推荐给我一下

楼主(2013-11-23):
谁知道 CY8C芯片的烧写工具推荐给我一下

网友A:
离线的还是在线的

楼主:
离线的和在线的都要

网友B:
假如是psoc1MiniProg就可以,还便宜,呵呵

网友C:
离线的工具可以使用很多第三方的工具,比如河洛的ALL-100A或者ALL-11等等。

楼主:
哦,选择还挺多的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

网友D:
MINIPROG 3  : PSOC1354
MINIPROG 1  : PSOC1
下图是官方认证过的第三方烧录器。

网友E:
lz要的是PSOC几呢??

网友F(2014-01-07):
哈哈 我就是通用烧录器的代理商,欢迎联系:13521122417,qq:297201098;强烈推荐力浦的烧写器leap-56,迷你小巧,速度超快,USB供电,方便出差、办公室内使用;

网友E:
不差钱的话用MiniProg3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