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SD1963+AT050TN22问题

楼主(2013-11-23):
最近用SSD1963+AT050TN22,结果有时上电会黑屏,有时会花屏,有时正常,但是只要5V的电放尽(低于0.3V)再上电,都没问题。3.3V是由5V转出的,VGH,VGL,5V是由变压器输出的。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 感觉像是复位出了问题,可是我关闭了STM32,去掉了SSD1963的1.2V电源,屏有时还会黑。奇怪的是上一批次的板子就没这个问题,这次只是修改了电源变压器而已

网友A:
通常很可能是: 上电延时不够, 复位信号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很可能是: 上电延时不够, 复位信号不正常.

LCD的复位时间吗

网友B:
这个问题,说起来我就有发言权了,SSD1963不稳定,不止你一个人碰到这个问题,我们开发模块时也碰到这个问题。不是更改变压器的问题,是SSD1963抗干扰不行,如果想用在工控上建议用我们的开发模块:http://tftmcu.taobao.com/

楼主:
真是见了鬼了,换了背光芯片后概率减小了很多,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