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无法在线调试

楼主(2013-11-23):
最近需要在stm8s207CB 上进行开发,然后搭建开发环境,stvd+cosmic,一开始还是好好的,但后来代码写着写着,突然间发现uart不进中断了,百思不得其解,尝试着把某些函数屏蔽掉,发现好了,进函数里面看看,看到里面用到一些指针赋值这类的语句,估计是指针用错了导致了这样的问题,然后把语句改改,好了,然后就不管它了,但之后又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是在其他的函数里面,但该函数里面怎么看也没什么可以出错的地方,然后我尝试着把最下面的几条语句注释掉,uart又可以进中断了,但神奇的是我注释掉的那几条语句和我没注释那几条是差不多的,所以排除是语句出错,后来发现,其实不单只uart1进不了中断,是连main()都进不去了!然后查看.map文件,算了下,.debug的信息占了差不多80k,跟着我就试着不用在线调试,发现uart1还是可以正常收发的,所以我猜测是:stm8s207cb的flash大小是128k,debug的信息占用了太多的空间,结果不能在线调试,我网上没找到类似的说法,不知道我的猜测对不对,请各位大侠指条明路~~

楼主:
没人.....自己顶起

网友A:
没人回复很可能跟我一样,觉得你的问题太杂,字那么多,根本没心情去一个字一个字读你的问题。
问题说的简洁明了一点嘛···

网友B:
这与调试信息有什么关系
检查连接线,设置项,
不行就写个最简单的程序

楼主:
好吧,可能是写的有点乱,简单来说是:

1.在线调试不行,不在线调试板子运行正常
2.先前在线调试是正常的,只是后来代码增加,或一些全局变量设置过大才产生了这个问题

烧录也是正常的,可以排除连接线的问题,最大可能性就是设置问题,现在就是不知道什么设置出问题了

楼主:
用的就是**版

网友C:
电源稳定么

楼主:
用的是稳压电源,应该没问题

网友D:
无图怎么分析?把你的问题截图

楼主:
问题就是不能在线调试,这个怎么截图...

网友E:
如果担心设置问题就把main.c复制代码重建工程看下

楼主:
已经重建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