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个人pc机转stm32f407开发板的usb驱动程序编程

楼主(2013-11-23):
现在我想通过个人pc机的usb口连接stm32F407板子上的usb接口实现数据通讯,问下大神们pc机驱动程序怎么编写 ,没有头绪啊。

网友A:
如果枚举HID设备 就不需要做驱动  如果要做驱动 那就建议看一下 圈圈教你玩转usb  就可以了 里面有介绍

网友B(2014-01-31):
可以枚举成usb的u盘吧,没试过,我猜的

网友C(2014-05-25):
引用 网友A:
如果枚举HID设备 就不需要做驱动  如果要做驱动 那就建议看一下 圈圈教你玩转usb  就可以了 里面有介绍 ...

2L说的没错,可以自定义USB设备

网友D:
刚好也得弄,第一次接触U口通信,关注下

网友E:
圈圈里面有PC段实例代码,自己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2014-06-24):
我做过 ,上位机加下位机

网友F:
驱动程序直接用libusb0,上位机采用C#调用 libusb0库, arm 是根据407 cdc类改的。

网友F:
其实我是来混分的 哈哈哈哈

网友G:
建议初学者整个HID通信吧,不需要自己编写驱动,就好像鼠标键盘一样,插上就自动识别,学USB由浅而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