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为什么编译过后没有执行任何逻辑

楼主(2013-11-23):
编译成功 但是所用cell为零,warning 显示 很多寄存器是固定在GND的。。。求解答,代码如下
module spiserve(ad_in,ready,ad_out,sclk,ad_sclk);

input ready;   //读ad的数据就绪
input ad_in;   //ad的输入AD_DOUT1
input sclk;     // SPI 总线读取时钟
input ad_sclk;   // ad串行输出时钟
output ad_out;   // 570输出
reg r2;          // 寄存器1 满标志
reg r3;          // 寄存器2  满标志
reg ad_out;
reg r1;          // 代替ready 信号就行读控制,读完一次数据置0
reg en1;         // 寄存器1使能,用于SPI总线读数据时,对寄存器写中断
reg en2;         // 寄存器2使能
reg [4:0] counter;  //读AD 计数
reg [4:0] counter2;  // 输出 计数
reg [23:0] b1;   //寄存器1
reg [23:0] b2;   // 寄存器2
initial  r2=1;
initial r3=1;
initial b1=24'h0;
initial b2=24'b0;
initial en1=1'b1;
initial en2=1'b1;  // 初始化
always@(negedge ad_sclk or posedge ready)
if(ready==1)
begin r1=1'b1;
end           // ready 上升沿来 就绪标志位  置1
else if(r1&&r3&&en1&&en2)
begin
   if(counter<=23)
begin b1[0]<= ad_in;
      b1<= b1<<1;
      counter=counter+1'h1;
end
    else
begin
    counter=5'b0;
    r1=1'b0;
    r2=1'b1;
    r3=1'b0;
end           // 寄存器2满,写寄存器1
end

else if(r1&&r2&&en1&&en2)
begin
     if(counter<=23)
begin b2[0]<= ad_in;
      b2<= b2<<1;
      counter=counter+1;
      r2<=1'b0;
end
    else
begin
    counter=5'b0;
    r1=1'b0;
    r3=1'b1;
    r2=1'b0;
end
end
  // 寄存器1满,写寄存器2
else if(r1&&en1)
begin  if(counter<=23)
begin b1[0]<=ad_in;
      b1<=b1<<1;
      counter=counter+1;
end
    else
begin
    counter=0;
    r1=1'b0;
    r2=1'b0;
    r3=1'b1;
end
end
  //寄存器2被读,循环写寄存器1
else if(r1&&en2)
begin   if(counter<=23)
begin b2[0]<=ad_in;
      b2<=b1<<1;
      counter=counter+1;
end
    else
begin
    counter=0;
    r1=1'b0;
    r2=1'b1;
    r3=1'b0;
end
end  //寄存器1被读,循环写寄存器2
always@(posedge sclk )
if(r2)                       //寄存器1满,读寄存器1
begin if(counter2<=23)
begin ad_out=b1[counter];
    en1=1'b0;
    en2=1'b1;
counter2<=counter2+1;
end
    else
begin counter2=0;
      en1=1'b1;
      en2=1'b1;
end
end
else begin                   //未满,读寄存器2
if(counter2<=23)
begin ad_out=b2[counter];
    en1=1'b1;
    en2=1'b0;
counter2<=counter2+1'b1;
end
    else
begin counter2=1'b0;
      en1=1'b1;
      en2=1'b1;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有好人帮忙看下么。。新手入行,求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