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段式液晶点亮条件相关问题,求围观,求指教

楼主:
大家好,最近在学段式液晶显示的原理。里面涉及到bias,duty这两个量。
从资料上看到,简言之段式液晶点量就是需要再com-seg端加上交变电压。
这里记选通电压Von,非选通电压Voff。根据液晶的光电曲线,选通即液晶透光度低,非选通即液晶透光度高,Vth是临界电压。三者的大小关系是Von(液晶透光度低)<Vth<Voff(液晶透光度高)。
但是在资料介绍上显示,com-seg压差大的是被选通的,com-seg压差小的是未被选通的。com-seg就是V。
这两者是有矛盾的。因此最想知道的是液晶在端电压跟Vth是什么关系的时候被点亮?
  液晶选通与非选通状态                                          LCD光电特性

网友A(2013-11-23):
出现电压的时候遮光,显示阴影。纠结那么多干嘛

网友B:
对液晶来说,SEG,COM二个电极,中间是液晶分子,加了电压使液晶分子有规律的排列,使特定的偏振光不能通过,即显示字型,因此,SEG-COM压差大,肯定是非选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电压的时候遮光,显示阴影。纠结那么多干嘛

确实纠结了很久。后来我发现我上面的液晶光电特性图是错误的。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电压的时候遮光,显示阴影。纠结那么多干嘛

纠结很久之后,原来上面液晶的光电特性是有误的。被误导了。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液晶来说,SEG,COM二个电极,中间是液晶分子,加了电压使液晶分子有规律的排列,使特定的偏振光不能通过 ...

明白了,不纠结了  上面的液晶光电特性是错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