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监控视频传输失真的问题

楼主(2013-11-23):
图像传输不论图像是正放反放,在视频成像的上面会有一定的失真,会扭曲,这种失真是什么失真,怎么改进请问,硬件电路是用摄像头采集后经过字符叠加芯片IA7453,经SGM8051放大后传输的

网友A:
摄像头视频到IA7453多少距离?放大后传多远?什么电缆?

网友B:
表示关心中,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C:
大哥用示波器测量视频信号的输入开始测量先看看是哪部分信号不正常出现问题了
再进行解决

网友C:
输入的两级三极管把视频信号伏值减小了吧你测测是1Vpp吗

楼主:
功放的问题,地线没有接好,切实的体会到共地的影响,谢谢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