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XP系统安装multisim10安装过程出现error

楼主(2013-11-23):
XP系统安装multisim10安装过程出现error  应该怎么办啊,安装了好几次都失败了

网友A:
怎么还用XP啊。。

网友B:
现在都出到13了,系统都换成7了。。赶紧把这俩都换了吧

网友C:
要么重做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用XP啊。。

机子上软件太多,不想重新安装

网友A:
我看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D:
上图吧,一般出现在不要用中文目录,重复安装需要清理注册表这样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出到13了,系统都换成7了。。赶紧把这俩都换了吧

哪有13下载,能提供一下地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哪有13下载,能提供一下地址么

我没有,还在用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