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把直流信号上的交流滤掉

楼主(2013-11-23):
@gaoyang9992006 一个0-5V上的直流信号,用示波器观察,上面有一个1.87Khz的交流信号,峰峰值为最大50Mv
现在想把它给滤掉
采用什么方法合适
低通滤波
还是采用陷波器

网友A:
直流信号最好用低通,如果交流信号滤掉某一频率可以首选陷波器

网友A:
如果可以,请贴出来你要处理的波形图。

网友B:
使用低通滤波器   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网友C:
从道理上讲, 我觉得两者都可以用.
或许选择条件还可以考虑成本和电路的简洁性.
或者考虑如果还有其他噪声, 是否也一并滤除?

网友D:
采用低通滤波的吧,陷波电路只是针对以特定频率的信号的,效果的还不一定好的

楼主:
谢谢各位,加了个二阶低通滤波

网友E(2015-06-03):
果断低通

网友F:
首选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