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源滤波器设计问题

楼主(2013-11-23):
设计有源RC滤波器时,知道R乘C的值,但R和C的值是如何确定的,或者说取值方法,请大神指点

网友A:
通常考虑电容尽量小,电阻尽量大,因电容越大价格越高。
但电路中必有一些因素限制电阻不能太大,那么通常是在电路允许情况下尽量让电阻大一些。

网友B:
一般有个经验值,比如截止100k以上的电容一般在100pf以下,依此推算,10k就差不多为1000pf,然后在确定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