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新唐单片机无法ISP编程?

楼主(2013-11-23):
公司有一款产品是用W78E516D,PLCC封装的,从官网下了ISP编程软件,按照说明也把P4.3脚接地了,也烧了LDROM起动程序了,但是一上电,单片机却跑起主程序来,是不是说明没有进入ISP 模式?如果进入ISP模式,是不是不会运行主程序?我搞了两天了,还是这样,望论坛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条件太少,无法判断,请lz提供软件配置截图和接口硬件原理图,仔细看看手册,一般是配置问题

楼主:
IO脚配制表格所配制,我的是W78E516ID,44脚封装的,所以就把P4.3接地,然后上电不是就进入ISP模式了吗?

楼主:
而且也说明不需要配制位吖

楼主:
这是硬件连接图

网友A:
新唐M0的ISP的要点就是:
1,CPU的LDROM中要烧有ISP_LD_NUC100series.bin(针对NUC1XX)或者ISP_LD_M051series.bin(针对M05X);
2,CPU的CONFIG0要配置从LDROM启动,甚至要配置外部12M晶体(用USB下载做ISP);
3,CPU的UART0或者USB(NUC120,140)上要有线正确连接到PC上;
4,CPU的上电复位时,NUC1XX是INT1(PB15)或者M05X是INT0(P3.2)要接地,否则跳进APROM;
5,CPU进入了ISP后再用NuMicro ISP Writer V1.10.exe去连接CPU(选择对的COM口或者USB口)
6,CPU的ISP连接后不能操作LDROM,但可以在重新复位前多次操作APROM和CONFIG和DATAFLASH;
7,CPU的ISP软件PC端NuMicro ISP Writer V1.10.exe的同一目录要有config.ini文件。

网友A:
看看这个链接的资料是否对你有帮助https://bbs.21ic.com/icview-226565-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唐M0的ISP的要点就是:
1,CPU的LDROM中要烧有ISP_LD_NUC100series.bin(针对NUC1XX)或者ISP_LD_M051ser ...

兄弟,楼主问提8051的。你给错提示了。

网友B:
我记得上位机要先进入握手等待,然后 再对下位机复位的。

网友C:
不懂   手头有一个板子准备学习一下啊

网友A:
问飘渺九哥吧,他是大牛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硬件问题,谢谢大家热情帮助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硬件问题,谢谢大家热情帮助哈

解决方法,说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方法,说说啊!

因为我不是用开发板,直接在产品上飞出串口线,所以受到了其它电路的干扰,我把其它电路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