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哪里可以找到stm32f103 usb 打印机类的固件例子代码?

楼主(2013-11-23):
在百度上找了,没有找到。

例子代码最好要简单些,有基本的功能,能够当做printer枚举成功就行。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官网上有没有   楼主   这一块   不是很熟悉 啊   顶你  没能帮上你的忙

网友B:
http://www.usb.org/developers/devclass_docs/usbprint11a021811.pdf,你可以看下USB的Printer类协议。

网友C:
如果是按照LS的打印设备类来实现,ST目前没有在F103的USB IP上实现这个类。

我看过有客户就用MSC的类实现,从上位机接收数据再连接打印模块,但是上位机也是自己实现的基于MSC的传输。

如果确实要在F103的USB-device-library上实现printer类,最好手边有个USB打印机和上位机通信(包括枚举过程)的tracer文件,依葫芦画瓢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提示!这今天不在做这块,等后面弄完了给大家报告下。

楼主:
就是按照wangzhihai1986的文档,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