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对电容放电问题?

楼主(2013-11-23):
假设有个坦电容值为47uf,通过电路对其充上2V的电压,充电电路就不再工作了。
     这个时候用一个三极管并联电容,直接把电容的电量对地放掉。
         问:这个三极管有什么要求?(要不要考虑三极管的最大电流?)

楼主:
就如这个样子

网友A:
47uF电容充到2V,不必考虑三极管允许多大电流。
但电压更高,电容容量更大,则需要考虑,然而无法计算,因datasheet中允许最大电流的测试条件几乎可以肯定与你的实际条件不同。

网友B:
应该没必要算电流啊。可以实际测量一下。

网友C:
第一算不了,第二测不准,第三对不上

网友D:
钽电解的ESR值较高,对于低压小容量的钽电解,直接用任何小功率晶体管对其放电都不会有问题,而对高压或大容量电容放电则需要串联限流电阻。

网友E:
2V/47UF,可以直接三极管放电,不必串联限流电阻,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大致计算一下就可以了,基极电流不要太大就可以。如果电压高,电容的能量大,三极管会过流或者过热烧掉。
电容上的能量和电压的平方成比例,所以电压高低是关键。

网友F:
弱弱的问下如果是陶瓷电容,电解电容又会有什么不同?

楼主:
我试过,确实没问题,我是担心时间长了,莫名其妙烧了,就麻烦!

网友G:
2V/47UF这点能量还没达到损坏三极管的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