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加密防** 求高手支招

楼主(2013-11-23):
目前做了一个系统,用到了一片stm32和多片stm8,想出产品了,但又不想让人轻易的山寨了,至少要让破解成本提高
目前想到的办法是
1。最基本的方法是置读保护,这样可以防止外部工具非法访问
2.st的芯片都有自己的ID,根据自己的ID来加密,这样每个芯片烧录的程序不同,这样就是拷贝出了bin文件,也不是简单的就能用的
但是这样的话,不是很适合批量生产
3.程序里面明码、暗码都有版权显示,为后续如果需要打官司留一手
4.增加一个加密芯片
5.当然,芯片之间互相通信可以加上软件验证
6.在SRAM里面运行,加备用电池,掉电必须返厂,这种方式生产也是个问题,对于后期维护成本也太高了
7.针对反汇编反编译的自陷编程技术
也许有重复的,目前想到的就是这些,大家有木有什么更好的加密方法啊

网友A:
可以通过外部升级代码,发现三寨的就给三寨的升级

网友B:
恐怕你的产品自己卖着都费劲吗?还有人抄吗?

网友C:
如果所用MCU本身可被解密,可以找一片尚未被解密的MCU通过密码通讯来验证身份进入工作态,但此种方案需要注意编程技巧,免得被反汇编后绕开。一般对付解密,用汇编编程比较好控制。

网友D:
stm32被**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不知道st32,st33那类的芯片能不能好点。

网友E:
人为加片CPLD,增加**难度

网友F:
关于第2点,处理好了不影响批量生产:
将程序分成3部分:1,bootloader.2,应用程序.3, 激活程序。批量生产时,3部分统一烧录到片子的不同区域里。
第一次运行时,bootloader调用激活程序,由激活程序负责读取芯片id,处理后写入flash。之后重启,转回bootloader。
这里还可以有些额外的工作可以做,比如,我的程序数据很多,需要用sd卡烧写进外挂的nand Flash(用户固件升级也是
通过sd卡完成的),所以我就顺便把芯片id,程序版本等信息记录到sd卡的一个txt文件里,这样出厂的设备都有记录可查。
没有sd卡的话,可以通过串口输出这些数据。把串口和烧录口做到一个插座上,程序烧录完后自动与上位机通信。

第二次运行时,bootloader检测到已初始化,擦除激活程序(对于保密来说很重要),转入应用程序运行。
这样处理,不需要额外的烧写步骤,只需要烧录完后自动运行几微秒。
关于第7点,不需要在sram里运行,只要在后备寄存器里写几个字节即可。数据丢失后不一定要返厂,而是要求用户提供
其购买的信息(比如你之前写进去的id或者产品序列号),如果能够确认是正品,就给用户一个密码用于恢复。

另外一个很管用的方法是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加入程序完整性的校验以检测程序是否被修改过。用MD5之类的散列算法,而
不要用CRC,那不是用于加密的。

网友G:
需要这么多单片机? 山寨见了都担心售后服务啊~ 你就大胆的不加密往外卖, 降低山寨门槛, 届时也好招安山寨厂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需要这么多单片机? 山寨见了都担心售后服务啊~ 你就大胆的不加密往外卖, 降低山寨门槛, 届时也好招安山寨厂 ...

不加密都没人敢抄

网友I:
建议楼主找本坛的名人——mcuisp,貌似他有一种可以加密的批量烧录器,在批量生产的时候,保证你的每一个片子里面的程序都是加密且不相同的。   @mcuisp

或者,找Mcuplayer请教也可以啊,也是业内的大拿啊,呵呵。

网友J:
有些产品没必要加密的

网友K:
利用唯一id 根本不会影响批量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外部升级代码,发现三寨的就给三寨的升级

ok,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恐怕你的产品自己卖着都费劲吗?还有人抄吗?

是么,卖的情况如何不是现在考虑的,我想的是产品研发肯定要考虑加密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所用MCU本身可被解密,可以找一片尚未被解密的MCU通过密码通讯来验证身份进入工作态,但此种方案需要注 ...

谢谢超版,记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要这么多单片机? 山寨见了都担心售后服务啊~ 你就大胆的不加密往外卖, 降低山寨门槛, 届时也好招安山寨厂 ...

产品需要采集数据的个数上万个,频率很高,每秒扫描50-100次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楼主找本坛的名人——mcuisp,貌似他有一种可以加密的批量烧录器,在批量生产的时候,保证你的每一个片 ...

哦,我刚接触这些东西,对很多东西,很多牛人都还不是很了解,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第2点,处理好了不影响批量生产:
将程序分成3部分:1,bootloader.2,应用程序.3, 激活程序。批量生产 ...

恩,你这个对我来说很有帮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些产品没必要加密的

只是想尽量做到更好而已,如果人家简单的拷出bin文件就运行了,感觉也太伤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只是想尽量做到更好而已,如果人家简单的拷出bin文件就运行了,感觉也太伤了 ...

恩恩,是哦。一般情况还是需要采取一些加密措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利用唯一id 根本不会影响批量生产

您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网友K:
第一次上电
利用 stm 的 自编程 将id 加密 写在 rom 的某一个地方
用户代码再自我校验

网友L(2020-05-19):
如果读id直接出现id地址,编译后烧写文件找到1ffff7e8改成0x800f000,再在0x800f000里面填 上母片的id,程序就被**了

网友M:
加密芯片DX81应用

网友L(2020-08-10):
三、利用id做软件加密
1,如果板子上有外部存储器,可以先编写一个程序,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外部存储器,然后再烧写真正的程序,真正的程序去校验外部存储器的数据是否合法即可

2,利用板子上按键组合,或是上电按住某些键,程序在这个时候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程序区(stm8为EE区),程序运行时去验证程序区数据是否正确

3,轩微编程器有软件加密的功能,编程器会读芯片id,根据算法直接改写缓冲区,达到软件加密的作用

4,读出的id通过一定算法,例如异或加上一个数,得到的数据存入flash(只运行一次,运行后标志位也存入flash),下次读到这个标志位,就不运行这个程序。//Q9272078

四、做软件加密时注意
1,不要在程序中直接出现id地址,例如STM32:1FFFF7E8 1FFFF7EC 1FFFF7F0   STM8: 0x4865~0x4870
2, 利用校验和或是crc对程序区进行校验,防止改程序

网友L:
象这么直接出现id地址1ffff7e8,如果做成id软件加密,改这种软件加密,只要几百块钱,象1ffff7e8这种id地址最好计算得出来,不然太好破了,完全没意义的软件加密

网友N:
所以怎么**stm32

网友O:
  把校验和算法关联起来~~~~~  让你们改个毛

网友P:
这个我还是比较有经验,这几个月也专门在搞逆向,要想不被**基本很难。

网友G:
首先,我是不会费太大精力防解密的,其次STM32的uid根本不影响生产,合理用好这个uid就够解密的喝一壶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F:
关于第2点,处理好了不影响批量生产:
将程序分成3部分:1,bootloader.2,应用程序.3, 激活程序。批量生产 ...

非常棒的做法,谢谢分享

网友Q:
引用 网友L:
三、利用id做软件加密
1,如果板子上有外部存储器,可以先编写一个程序,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外 ...

厉害

网友L(2020-09-09):
1、读出完整程序段,搜索关键字节“E8F7FF 1F”,因为STM32唯一
的96位(12字节) ID基地址位于0x1FFF7E8, 若程序段中涉及ID
校验必然会读取芯片中ID索引该地址。。
2、用工具读取此芯片该地址的96位(12字节) ID 码,找到空片区
写入此地址,更改索引地址:例如此芯片ID码为“34 FF DA 05 4E50 38
31 19 65 18 43”选取起始地址区域0x80000020,在前四个字节输入"34
FF 1843",后12字节输入“34 FF DA 05 4E 50 38 31 19 65 18 43”,芯片
中索引的“E8F7FF1F” 均改成“20000008”
程序里面不要直接出现id地址,1FFFF7E8 1FFFF7EC 1FFFF7F0,不然很容易被**

网友R:
STM32 程序  什么ID加密,**不麻烦。我轻轻松松就搞定 不信找我试试 Q95642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