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5V 开关电源上电过冲问题请教

楼主(2013-11-23):
各位大侠, 请教下 5V 开关电源 上电过冲问题如何解决;

电源是 220V输入, 5V输出, 最大电流 40A 的 200W 开关电源;

电源是买的,如何能够在应用电路上,解决这个上电过冲问题?

尝试过  5.6V 和 6.8V 的 TVS ,基本没效果,  5.5V 40pF 的 压敏电阻 也无果

用示波器测试到的输出波形如下:

网友A:
输出端子上加大容量滤波电容,串电感、磁珠试试。

网友B:
不行就换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换电源啊

测试了三款电源,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三款电源,都有这个问题!

呵呵,如果不影响使用就不去管他了啊

网友C:
楼主这什么电源啊,这么大的峰峰值,还有时间这么小,一般的tvs基本反应不过来吧,用粗一点的线绕个大电感试试,或在后面价格大电容试试

网友D:
一般不会有这么高,怀疑测得不准,你用一个电池供电的示波器测测看,排除示波器电源的影响。

网友E:
不像是电源的问题,可能测试过程引入了干扰。

网友F:
感觉像从示波器串进去的干扰,才几ns的时间

网友G:
最有可能是杂波干扰
如果真的是这样,自己加一个π型滤波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感觉像从示波器串进去的干扰,才几ns的时间

示波器串进去的干扰没这么大吧,Vpp都77V了?
楼主测量的时候看一下探头的x10和内部设置是否一致,还有其他的一些测试问题,减小测量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H:
示波器串进去的干扰没这么大吧,Vpp都77V了?
楼主测量的时候看一下探头的x10和内部设置是否一致,还有其 ...

这个设定没问题,  我也怀疑是否是我测试本身有问题,但是测试了几个电源都有这个问题;

正常工作状态下, 所有数据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会有这么高,怀疑测得不准,你用一个电池供电的示波器测测看,排除示波器电源的影响。 ...

感谢  ocon   我看能否使用电池供电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如果不影响使用就不去管他了啊

肯定是影响了,才来分析这个问题!!

容易把电路中的器件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