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300—3400hz带通滤波器

楼主(2013-11-23):
有没有滤波高手,求300—3400hz带通滤波器??

网友A:
我看用multisim设计一个靠谱。

网友B:
自己仿真设计吧

网友C:
用个带ADC和DAC的MCU做吧,简单可靠精密。
我用数字8阶带通(实际就是一个8阶低通和一个8阶高通)。
在300~3400HZ之间起伏很小,而低于280HZ和高于3430HZ,衰减达40db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