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走线方式哪种比较好

楼主(2013-11-23):
这两种走线方式哪种比较好?

网友A:
其实是一样的,我看到过的一篇资料,他们的差异是很小可以忽视的,当然在高频电路中可能得考虑一下。

网友B:
要看你的实际布线。单凭这个怎能分好坏?

网友C:
只有美观之分,电气效果是一样。

网友D:
既然有单点接地,我觉得VCC应该也是单点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第一种

那如果是这样喃?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这样喃?

这样更好啊

网友G:
只知道不能布线直角,但那好像是针对信号线而言的,对电源来说,还真不明白,哪种更好?

网友H:
个人觉得,其实两种有好有差, 第一种好处是左边和右下角没有形成直角,电流走的轻松些;第二种好处就是上面和右下角的直接成直线了,走得更轻松,有得有失,失去的就是左边与右下角形成直角了。我自己的经验是,尽量不要走成直角。建议你的做法是,给他们加过孔,然后放泪滴,或者给电源线铺铜,尽量遵循短而粗的原则。

网友I:
美感美感

网友J:
5V电源差别真的可以忽略,还不如搞搞地来的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J:
5V电源差别真的可以忽略,还不如搞搞地来的实际。

目前我5V和地都是那样走的

网友J:
地不是铺铜吗?

网友K:
低频两种差别不大。除非电流很大,应该用第一种,避免用第二种

网友L: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这样喃?

支持这种,虽然低频无所谓,但对强迫症来说,还是无直角来的舒服。

网友M:
都可以吧!!

网友N:
我一般喜欢画成这样。
倒不是说直角对电气性能有什么影响,我觉得直角应力比较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