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MPU6050读地址是0x68正确,加速度,陀螺仪都是0

楼主(2013-11-23):
求解,本人做自平衡小车,调试MPU6050时候,读地址是0x68正确,读写其他寄存器也是正常,为何读取的加速度,陀螺仪都是0

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107,0);
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25,0x07);
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26,0x06);
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27,0x18);
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28,1);
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35,0xF8);//使能FIFO
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106,0x40);//使能FIFO
这个是我的初始化,不知哪位遇到过相同问题,求解

网友A:
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107,0);----->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107,0x80);
delay  5毫秒
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107,0x03);
供参考

网友B:
初始化时要适当加入延时,否则结果可能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107,0);----->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107,0x80);
delay  5毫秒
IIC_S ...

你这个是叫MPU6050先复位整个传感器吧,我试了下还是这样子。不知你是不是遇到过这样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时要适当加入延时,否则结果可能不是你想要的。

请问你是不是说像ywt这样延时?我试过还是都是零

网友A:
你的芯片ID能正确读出来吗

网友C:
不清楚你用的是什么平台,一般不用延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芯片ID能正确读出来吗

能啊,其他寄存器操作都可以。就是没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你用的是什么平台,一般不用延时的,

用的STM32f103ZET6的

网友A:
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107,0x03);这个加上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107,0x03);这个加上了没有

这个必须的啊,加上了啊
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107,0x80);//Ïû³ýÐÝÃß״̬
                delay(10000);
                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107,0x03);//Ïû³ýÐÝÃß״̬
                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25,0x07);//²ÉÑù·ÖƵ
                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26,0x06);
                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27,0x18);
                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28,1);
现在是这样还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A:
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107,0x80);
delay(10000);
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107,0x03);
就这些别的都不配置,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107,0x80);
delay(10000);
IIC_Single_Write(MPU6050Addr,107,0x03);

还是一样,我怀疑是片子虚焊,或者就是片子坏了!

楼主:
周末买了新的模块,希望买回来的话就可以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一样,我怀疑是片子虚焊,或者就是片子坏了!

为何不再重焊一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再重焊一次呢?

恩啊,要该试试。今天买来的东西一看,老板没发mpu6050啊,气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啊,要该试试。今天买来的东西一看,老板没发mpu6050啊,气死

晕掉了,哈哈。我也经常忘发东西,还差网友一个四轴护罩没有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掉了,哈哈。我也经常忘发东西,还差网友一个四轴护罩没有发。

嘿嘿,你们家是卖四轴的啊,哈哈。有兴趣去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掉了,哈哈。我也经常忘发东西,还差网友一个四轴护罩没有发。

你们家是卖四轴的啊,好玩

网友A:
版主的小四轴还有没有

楼主:
哈哈,困扰的问题终于解开,总结下自己MPU6050时遇到的问题。
我的平台是STM32F103
1)IIC,那个大家都知道IIC协议不难但是调试时候一定要注意时序,还有就是STM32的单片机如果是从51单片机移植的程序就一定要切换SDA,IO口的输入输出模式
2)STM32单片机调试时候一定要把IO口模式设定为 输入:悬浮输入 输出:开漏输出 ,还有要在MPU6050上加上拉啊
3)模块数据手册里有说明,几种情况可能导致MPU永久失效,我的问题就是加电时候的错误吧。所以导致读写其他寄存器的数据都正确,但是传感器数据出来都是0
问题解决了,散分罗

楼主:
我给每个人散分,怎么显示分配错误啊,查了下,貌似是只能把分给第一个回答的人。所以各位大侠,抱歉了啊!

网友D(2014-01-29):
引用 网友B:
晕掉了,哈哈。我也经常忘发东西,还差网友一个四轴护罩没有发。

论坛里的四轴飞行器都是你发的吗,我怎么样才可以拿到一个呢

网友E(2014-08-12):
你好,我在论坛看到你MPU6050的帖子,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能不能把你的初始化程序发给我hamiee@163.com,万分感谢!

网友F:
你好,我的问题跟你一样的,能读配置寄存器,但是读不出数据寄存器,不知道你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是要换一个mpu6050么?

网友F:
试过软件复位和延时效果还是一样没法读出来,数据全是0x00

网友G(2014-10-05):
大神,我这调的时候总是数据不对呀,能不能指导一下,只有Y轴加速度是850,其他的都是0

网友H(2014-12-04):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这个早就解决了,我的就是从51移植到STM32程序时候输入输出模式转换的问题

网友I(2017-01-15):
楼主,距离你发帖子很久了。我如今用的是arduino uno r3,也出现了和你一样的情况,你当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J:
周末买了新的模块,希望买回来的话就可以用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哈哈,困扰的问题终于解开,总结下自己MPU6050时遇到的问题。
我的平台是STM32F103
1)IIC,那个大家都知道 ...

恭喜楼主,明天开始测试读取MPU6050模块的WHO_AM_I寄存器,希望模拟IIC可以成功

主控用的新唐的M453

网友L(2017-04-14):
  MPU  6050  传感器模块    在那可以买到质量比较好的

网友M(2018-04-12):
你们家是卖四轴的啊,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