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P协议的数据接收

楼主(2013-11-23):
UIP协议中 只是靠这个周期性的读函数 来确定是否收到数据了吗
把他放到中断里面 岂不是更好 这样就处理的更快了   或者直接把这个输入数据的处理部分都放到中断里面 有什么不可以吗

哪里有这个的处理 在UIP中
没有接受到ACK 则重发  接受到后 删除数据 哪段程序负责这一部分

网友A:
是的,你也可以改为中断方式。我也是初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也可以改为中断方式。我也是初学

好的 你QQ多少 加上你 方便交流

网友B:
UIP连接一段时间后断开,就再也连不上了???
开发环境: 44b0 裸机情况下跑UIP协议栈编译器:ADS1.2 网卡芯片:rtl8019as 问题描述:在44b0裸机情况下运行UIP的server程序?用xP作为客户端,通过网络调试助手,循环给开发板发送ping数据包。大概40分钟左右,可以进行有效通信---pC可以ping的通开发板,同时可以收发TCP数据包,但是40分钟之后就无法进行有效通信了,重启一次开发板就又可以再一次进行通信?我用定时器0,5ms的一个定时模块,10s进行一次ARP老化处理,50ms进行一次TCP超时处理。请高手指点一二?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IP连接一段时间后断开,就再也连不上了???
开发环境: 44b0 裸机情况下跑UIP协议栈编译器:ADS1.2 网卡芯片 ...

你QQ多少 加上你把  好交流 我也刚弄这个东西

网友B:
我的QQ号 1045066838 我已经向你发出了好友申请了 你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后来我启动了 软件看门狗,但这也不是 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