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请教一个电子称的问题,一张桌子四脚装四个传感器

楼主(2013-11-23):
就是一张比较大的桌子装四个电子称的压力传感器,这样就有四个读数,那么总的重量就是四个传感器加起来的总的读数呢?谢谢各位。

网友A:
楼主参考初中力学

网友B:
,楼主参考楼上。。

网友C:
力的分解与合成,当然实际可能有差别的,需要你做个标定

网友D:
lz你说的真不错。

网友E:
按照体重秤的方式连接,最终就是一个桥。

网友F:
确切地说,是加起来后减去桌子的重量,还要注意一点:很大的桌子,如果考虑弹性形变的话,测量结果是不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确切地说,是加起来后减去桌子的重量,还要注意一点:很大的桌子,如果考虑弹性形变的话,测量结果是不准的 ...

静力系统,受力物体内的“弹性形变”需要考虑吗?:lol

网友G:
引用 网友H:
LS 说的对!! 难道把1KG的砝码放在一个厚厚的1KG海绵上秤就不是2KG了么!(不算空气浮力) ...

不算浮力的话,应该是2KG

网友A:
若是放在一个或4个(弹性模量任意)的弹簧上呢

网友I:
需要四个的话是不是需要考虑每个重力传感器的有效范围,会不会有作用不到或是重合的区域?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静力系统,受力物体内的“弹性形变”需要考虑吗?

要知道,桌子弹性形变后,桌脚压在传感器上的力,可不是垂直向下的。

静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若是放在一个或4个(弹性模量任意)的弹簧上呢

理想情况下,弹簧任意截面上传递的力是相等的,貌似不会影响结果吧,不过仅限于普通弹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要知道,桌子弹性形变后,桌脚压在传感器上的力,可不是垂直向下的。

静止状态下的重力系统,明白么

网友J:
太乱了!!!就是四个之和

网友K:
这是抛砖引玉。。。:lol

楼主:
谢谢各位,总结就是四个之和,然后再标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总结就是四个之和,然后再标定。

先标定,再相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静止状态下的重力系统,明白么

桌面的弯曲变形,会导致桌脚类似发生A那种情况,受力可就变了哦。

按2楼提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桌面的弯曲变形,会导致桌脚类似发生A那种情况,受力可就变了哦。

...

不用想,你分析不对了。

网友A:
万变不离其宗——垂直方向上的受(重)力不变!

网友D:
力学题难在分割物体。

网友A:
要点在于确定受力物体,隔离受力系统,分配各向分力

俺中学没毕业,要不能解析得好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用想,你分析不对了。

唉呀妈呀,明白了,物理课代表又做错提了。

简单的受力分析,脑子又短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要点在于确定受力物体,隔离受力系统,分配各向分力

根据二力平衡(牛顿第三定律),物体重力 = 桌脚的支持力 = 传感器上的压力。

那个“某原因的水平分力”来自桌子内部的弹性形变,靠传感器的水平形变(你看不出形变来)抵消掉。

所以传感器受到的压力,就是物体的重力,桌子只是在中间起到了传递力的作用。

网友L:
别说,这还真是个问题。传感器垂直方向受到的压力,就是物体重力。但问题是,传感器的读数是不是会受到水平分量的影响。我查了查,似乎一般的称重传感器应该是不受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