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TDA2030A问题

楼主(2013-11-23):
TDA2030A会不会产生自激震荡???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

产生什么样的波形?

去百度吧

网友B:
设计不良,布线不良都可能自激,一般是正弦波,但是如果增益不受控,将失真,就不知道是什么怪波形了。

网友C:
单点接地,电源对地各接220微法电容,再加反馈就不自激了,反馈和输入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