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双复位电路分析不同请教大侠们

楼主(2013-11-23):
有个问双复位电路分析不同请教大侠们

PD7为100K的脉冲信号,若不输出波形,怎么比较器7脚为低,单片机不断复位,求分析此图。

网友A:
基本原理是单片机输出的脉冲信号通过三极管的驱动给RC充电电路周期放电,以使电容上的电压不达到比较阀值,若超过阀值,比较器输出复位信号,复位MCU。

这个电路是作为看门狗使用的,但是电路设计有问题,电阻取值过大,易受干扰。

另外,LM393的成本,加上三极管,加上外部电路,已经比一个带狗的复位芯片还贵了,还不如用个复位芯片解决。

楼主:
谢谢!NE5532
请问下。若PD7此处为0.
前面的比较器成为了振荡器,能帮分析,充放电时间吗?我用示波器测试了为50%的方波时间为:366MS,f = 2.73HZ

网友A:
C4,D2是多余的,把你用的电阻的阻值全部调到18K的量级,电路本身没有振荡的功能,可能是走线不良造成的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C4,D2是多余的,把你用的电阻的阻值全部调到18K的量级,电路本身没有振荡的功能,可能是走线不良造成的振荡 ...

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