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 LCD怎么固定?

楼主(2013-11-23):
买的液晶没有螺孔,是裸屏。想问下大家平时是用什么方法来固定TFT LCD 和PCB的?本来想用双面胶,但是感觉略不靠谱。

网友A:
热熔胶,便宜,方便,立马可用. 注意,单粘底不牢,四角也得搽一点.
硅胶, 淘宝有小支的. 要等干固.
德国UHU胶水、金属胶水、亚克力胶水、AB胶水、灯饰胶水  表干5-15分钟
    用途:
    UHU胶水广泛用于粘接:布、塑胶(亚克力,PVC)、金属、木材、纸品等材料的贴合,具有接着力强,对粘接材质本身不会腐蚀,溶解现象;涂布容易,操作方便,干燥迅速,耐水性,干燥后透明不影响接着物之美观;耐寒性侵蚀,适用于冷冻库保温材料粘合、灯罩厂、花厂、玩具厂。手袋厂等工艺品粘接。 四、储蓄与包装:包装:33ML一瓶 五、注意事项: 本品不可与水混合,本品为易燃品,请注意完全,产品须储存在密闭容器内,避免高温,阳光直照及冷冻,在 5℃-45℃ 运输及储存,储存期六个月。 二、成份: 主成份:德国合成树脂; 外观:透明液体; 固含量:(48±1)% ;表干5-15分钟。 粘 度:20000-25000 CPS/25℃;《AB泥,塑钢泥,水钻泥术及台湾黑手牌洗手粉技术转让/培训》
  可上淘宝搜.

网友B:
我们一直用带有泡棉的双面胶,定位孔在PCB上,然后固定到前面板上。

网友C:
是用双面胶的,我们都是用双面胶固定的

网友D:
泡棉的双面胶

楼主:
热溶胶可以,但貌似很难再拆卸。。
双面胶我试过,容易掉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溶胶可以,但貌似很难再拆卸。。
双面胶我试过,容易掉呀

热熔胶拆卸不要加热,冷剥,很容易剥下来的,因为热熔胶与玻璃,PCB板不浸润,附着力不是很强的.
双面胶要用3M进口淡黄色的那种.(当心买到水货3M胶),国产那种白泡棉胶很难清除,垃圾货.哈哈

楼主:
哦,好的,谢谢啦

网友E:
学习力。热熔胶不错。

网友F:
找1、2快面包板,钻八个孔,拧8个六角铜柱,o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1、2快面包板,钻八个孔,拧8个六角铜柱,ok

你指的是在lcd正面用条状的板子和lcd 背面的pcb 相连,从而夹住中间的屏幕吗?

网友G:
应该学学小屏的固定方式,用L型铁弯着,别住即可,很结实的。

网友H:
有钱就自己开模冲压固定框,没钱只好双面胶,能不能买到好货就不知道了.

网友I:
有专门粘液晶屏的3M双面胶,窄而薄,厚度差不多0.5mm,也可以粘触摸屏,沿边框贴一圈再粘面板上,绝对掉不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有专门粘液晶屏的3M双面胶,窄而薄,厚度差不多0.5mm,也可以粘触摸屏,沿边框贴一圈再粘面板上,绝对掉不 ...

同意!!!后面想拆液晶屏的时候就头疼了,差点把液晶屏扯坏

网友K:
:)如果不紧贴线路板,需要抬高的话,开个支撑架的模具。

网友L:
哈哈,这个学习了。用3M的双面胶啊。有所帮助,感谢

楼主:
看来还是用双面胶用的最多。

网友M:
一般都是双面胶,可以要求液晶生产商直接贴上,回来组装能省很多工序

网友N:
如果是临时用一下或者量小的产品可以用双面胶、热熔胶,如果死大批量或者工业产品,双面胶、热熔胶还是远离吧,太不专业了,应该用压框加螺丝。
靠胶解决问题(不包括液晶屏排线之类的应用,首先这个软排线的质量很小,另外严格的会加海绵压条),是不严谨的设计,虽然有的胶是很好,但是毕竟会老化。
HTC的T版小钻,屏幕就是靠胶粘,时间长了,就会出问题,深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