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芯片都采用RC,串口通信可靠吗?

楼主(2013-11-24):
看资料貌似不错的,RC振荡器居然达到了0.3%的精度,-20~60度只有0.6%的漂移,这个在片内RC上是个奇迹啊,但是真的适合全温度范围内的串行通信吗,如果我都用在115200上呢,STC从前做程序下载的时候倒是很厉害,都是最高速,那时候RC精度那么垃圾都能实现,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有没有用过STC15芯片做高速串行的给偶讲讲啊,谢谢了!

网友A:
只要数据手册标注的频率误差比较小,肯定就可以。
如果不可以,你可以要求索赔!
以前的产品,出厂前没有校准,现在的产品,出厂前校准,且带有温度补偿电路,所以可以做到比较小的误差。

网友B:
只要手册指明的RC振荡器精度是正确的,就可以实现,确实很少见到如此精度,不放心的可以自己做摸底实验。

网友C:
可以的,工作电压不要跟下载时电压差太多就行,比如下载时用5V,工作时就不要差太多。
我用内部22.1184MHZ,4.0~5.5V,115200bps,从-20度到80度,测试24小时,没问题,偏差仍在0.8%之内。

网友D:
LS正解。该单片机频率较稳定,对串口应该是无问题,但对精确定时还是要用晶振(当然,稳度不在一个数量级)。

同时该单片机频率与电源电压有关系,具体比例不记得了,自己测试一下就可以。

(45)

网友E:
一般低波特率时用内部RC是没问题的,高波特率还是建议用晶振

网友F:
可以的,一是电源要稳定,在5V为好,二是要用低波特率,这样允许的误差也大一点

网友G:
10 bit 的串行通信,两侧的频率误差在2%内基本可以保证正常波形传递时的正确率。跟通信波特率关系不大。但经过光电隔离或其他原因,导致传递的高低电平宽度发生变化时,较高波特率对两侧的频率误差容忍度会急剧降低。

楼主:
谢谢楼上高位的回复,基本打消了我的疑虑。

我还想再问一句,是否有人用STC15量产,量产过程中是否有发现RC精度不足的个别芯片,占比能有多少?

网友H:
RC的精度,其他家校准后也基本这是水平,不过一般仍然写保证5%的精度,虽然实际是千5的精度,这样避免扯皮
温度和电压对频率的影响的曲线,一般规格书中也是应该描述的

网友C:
异步串口通讯对时钟的准确度要求不能大于1.5%,跟波特率关系不大。
当超过1.5%,则采样序列可能回采到错误的位,最后的数据位可能会出错。
一般串口一个位至少会采样16次,并且在仲家的几次确定电平,理论上时钟不超过4%都可以,但是为了可靠,要求不大于1.5%。
假设串口一个字节收发为10位(一位开始,8位数据,一位停止位),每位占10%的时间,中点采样,则为5%的分辨率,而少于1.5%,则就能很可靠。
由于异步通讯,其误差不会累加,所以,能稳定可靠的通讯。

网友I:
谁有stc 15w104sw单片机的资料?麻烦发一份给我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谁有stc 15w104sw单片机的资料?麻烦发一份给我咯?谢谢!

官网有 www.****ducst
不过15系列的pdf被捏在了一起,成了个大杂烩,1000多页,看到就好烦

网友I:
引用 楼主:
官网有 www.****ducst
不过15系列的pdf被捏在了一起,成了个大杂烩,1000多页,看到就好烦 ...

哦,谢啦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工作电压不要跟下载时电压差太多就行,比如下载时用5V,工作时就不要差太多。
我用内部22.1184MHZ ...

这么说内部RC校准是不是根据下载时的波特率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这么说内部RC校准是不是根据下载时的波特率调整

具体的原理不知道,但是,工作电压与下载时电压一样肯定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