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的固件库问题

楼主(2013-11-24):
复制的是IAR中examples下的STM8S208固件库,我自己用的是STM8S005K6,用到UART2串口就提示UART2未定义,可看stm8s.h下并没用STM8S005K6啊,各位用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谢谢!!

#if !defined (STM8S208) && !defined (STM8S207) && !defined (STM8S105) && !defined (STM8S103) && !defined (STM8S903)
#define STM8S208
/* #define STM8S207 */
/* #define STM8S105 */
/* #define STM8S103 */
/* #define STM8S903 */
#endif

网友A:
去官网下个最新的库里面有STM8S005

网友B:
用105也一样,只是EEPROM小了,用的时候注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下个最新的库里面有STM8S005

官网库不是IAR不支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05也一样,只是EEPROM小了,用的时候注意就行

哦,我试试

网友A:
最新的的库支持IAR,我都在用

网友C:
这些升级库是IAR用来编译STM32程序所需的升级支持库文件,

网友D:
最新的库在哪下载?请给个链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新的库在哪下载?请给个链接。

给你连接:http://www.st.com/stonline/stappl/productcatalog/app?page=partNumberSearchPage&levelid=SC1244&parentid=1754&resourcetype=SW&language=zh_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