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LCD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3-11-24):
最近在帮客户调屏,遇到点问题.
LCD panel information:CPU I/F 8bit data bus,18bit color
平台:ARM9
原本加载进来的图片为16bit rgb565 如下:

但屏显示不正常,为下面出现的错误现象,感觉是四张同样图片的叠加,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A:
I/F 8bit data bus,是你实践的接口数,只有8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8bit data bus,是你实践的接口数,只有8位?

是的,因为这款LCD屏只支持8bit data bus

网友B:
mark一下,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楼主:
项目比较赶,有无高手知道啊...愿追加分,以表诚意...

网友:
借楼问,对于16位RGB图像,要怎么接到这样的18bit lcd ?

网友C:
从现象上看, 数据都写到屏上去了. 可能是屏的横纵宽度设置错误. 或者比如 800 点宽的屏应该写 799 而不是 800.

网友A:
你如果只有8bit接口,如果也是采用并行RGB输出,那么图片直接输出肯定是不行的。
565需要16bit接口宽度,就是说需要红色数据线5位,绿色数据线6位,蓝色数据线5位。
如果是18bit则是666。
所以你如果想让8bit输出RGB,那需要将565格式的16数据转换成8bit再输出才行。

网友D:
感觉是某个或某几个寄存器设置不正确....很可能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