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牛桥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3-11-24):
看到论坛里都在讨论牛桥?这是什么东西,很牛X的桥,沟通电脑和MCU的工具?有什么优点?和NU-LINK相比,比他强在哪里?

网友A:
新唐NUC123 做的USB转串口的 调试用工具 Nu-bridge 牛卧堂上有 bin文件 资料下载,可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唐NUC123 做的USB转串口的 调试用工具 Nu-bridge 牛卧堂上有 bin文件 资料下载,可以看看 ...

是个调试硬件的辅助工具吗?

网友C:
很牛X的桥

网友D:
今天拿到一个,很有创意,对于工程师来说应该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了!

网友E:
牛桥嘛,很牛X的桥

网友F(2014-10-31):
问你们个问题,我怎么串口零没什么问题,串口一的接收好像有问题的,你们也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你们个问题,我怎么串口零没什么问题,串口一的接收好像有问题的,你们也会吗? ...

发帖子,上程序,讲现象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发帖子,上程序,讲现象

程序,原理,驱动二楼发了,很好找,我不发了链接。昨天拿另外一个牛桥试过,一样的现象。下的双虚拟串口那个,虚拟的串口零是正常的,串口一接收超过十个字节之后就死掉。反正我是不理解了,坐等大神解释解释。

网友G(2015-03-28):
牛桥就是,新唐的英文前面的拼音,加上后面桥梁的翻译,就是计算机和新唐单片机编程时候用到的桥梁,这个翻译很形象。

网友G:
牛桥就是新唐的编程器的一个称呼,这个编程器是开放的,你可以按照官方给的图纸和固件自己做。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新唐NUC123 做的USB转串口的 调试用工具 Nu-bridge 牛卧堂上有 bin文件 资料下载,可以看看 ...

这个是用来调试的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用来调试的吗

@mintspring,给我解释了,就是一个调试工具,就想ST-link一样的东西

网友J(2015-06-16):
这个东东开元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