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晶振和他的匹配电容这么远行不行

楼主:
晶振和他的匹配电容这么远行不行?

网友A(2013-11-24):
要是主时钟,肯定能干活,干得效果会这样,这能实际测试。
晶振已经够近了,问题是你的2个匹配电容是不是放的太远了?
下面这2个文档都有与时钟布线相关的建议,你可以去参考。

AN1709  EMC Design Guide for ST Microcontrollers
使用ST MCU的EMC设计指南
AN2867 Oscillator design guide for ST microcontrollers
ST MCU的振荡器设计指南

网友B:
HSE貌似问题不大,LSE就可能悲剧了···实际测一下
这是画开发板?最小系统?晶振的地方还是尽量别太省,要不然很坑爹

网友C:
这个8兆的频率没事的,但是尽量要选择的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