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关于STM32F207和STM32F407 USB与以太网复用的问题

楼主(2013-11-24):
我的项目需要用到两个USB OTG,和SDIO,以太网。看了一下STM32F2x7和STM32F4x7符合,但是一个USB OTG的管脚(OTG_HS_ID)与以太网的复用,不知道能不能把OTG的脚重映射到别的脚上?我查了Datesheet和user manual都没有查到。

网友A:
OTG_HS_ID这个引脚,你的应用一定要用么?

网友B:
哈哈.好好想想.肯定是usb让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OTG_HS_ID这个引脚,你的应用一定要用么?

嗯,要动态配置host device啊。能Rema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好好想想.肯定是usb让路.

不能Remap?我记得之前用103的好多外设IO可以重映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Remap?我记得之前用103的好多外设IO可以重映射啊

如果能,香主应该早告诉你了....
当然,id可以用别的方法实现.挺简单.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香主应该早告诉你了....
当然,id可以用别的方法实现.挺简单.考虑一下. ...

我看过,可以寄存器来配置,但是失去灵活性了。

网友C:
楼主,你网络芯片,用的是哪一个?

网友A:
OTG_HS_ID这个功能确实只在PB12上实现了,没有可供remap的引脚。

但是,这个引脚用作OTG_HS这个模块凭借插入的USB电缆的A面或B面,来识别初始时刻OTG_HS是作为host还是device。如果host到device的切换不一定要依赖于ID线的话,这个引脚是可以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TG_HS_ID这个功能确实只在PB12上实现了,没有可供remap的引脚。

但是,这个引脚用作OTG_HS这个模块凭借插 ...

谢谢版主!我看看能否通过协议层面来键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网络芯片,用的是哪一个?

打算用DP83848C

楼主:
我打算把MICRO usb ID脚随便接一个闲置 IO,然后在沿中断ISR里来对host device实时切换.应该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把MICRO usb ID脚随便接一个闲置 IO,然后在沿中断ISR里来对host device实时切换.应该可行. ...

你终于想到了.......

网友C:
DP83848C,也不便宜。可以用LAN8720AI